华硕a8n5x能点亮但是进BIOS但是保存不了。。按F10保存时就点不亮了。跑9F,

楼主(2009-10-14):
华硕a8n5x能点亮但是进BIOS但是保存不了。。按F10保存时就点不亮了。跑9F,,进BIOS改时间的时候时间总闪,有时候还改不了。比如改成14之后还是显示11或都什么的。。。最主要的是进不了系统,到进系统那块就黑屏了,键盘灯也没反应。。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高手指教啊。

网友:
是直接跑当9F吗?还是最后跑到啊 如果是最后的话很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重起的时候直接跑9F

网友:
跑到9F的,直接换北桥就可以了

网友:
bios刷了,还是一样,可能是北桥的事了,,北桥原来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