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的高压板

楼主(2009-10-14):
高压板. 直接飞线. 就不用5v控制电压了.直接上12V就能点亮.测试灯管方便!

网友:
12V直接ON/OFF ,不是吧?没试过

网友:
直接上12V  三极管不会烧吗?

网友:
开关控制好搞
直接12V加一个1K的电阻就可以做开关控制信号

网友:
1找一个主板的电池座引两根,焊板上就行。
2用主机电源,代高压板,取3。3V。接CTRL。

网友:
12V OFF/ON 什么的控制信号要不要

网友:
OFF/ON最好还是用3-5V的比较合适

网友:
没事做的时候我就做点灯管的DD  有时间也传上来睢瞧   一般就用两10K的电阻12V上面接一个地线上接一个然后两个就接在信号上面   工作台上面的灯的都是用19灯管来的亮的   可以长时间亮

网友:
可以用2个5K电阻分压12V 那样会好点,直接取12V去控制ON/OFF,会损坏高压板

网友:
我直接都是12V接VCC ON/OFF

网友:
12V加接10K电阻是一样的

网友:
你们的意思是12v接10k电阻做on/off,那这10k电阻是不是降电流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