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

楼主(2009-10-14):
有一块845主板,时间不能保存,以为是电池的事,换了一块新的也不行,把时间调到正常,每次电脑重启就不能保存了,请问一下是不是主板上那个地方坏了

网友:
COMS电路有没有查一下

网友:
我查查看,谢楼上的

网友:
电池电压没有到南桥吧。

网友:
COMS电路  南桥门电路

网友:
起码你得测下CMOS电池放板上后有没有3。3V的电压啊???如果没有与没换有差别吗??

网友:
CMOS放电块可能在放电位置吧

网友:
跳帽会不会跑错或是换个电池座看。不行就要查COMS电路的零件了。

网友:
应该是典型的电池座氧化了,所以断点时间就变回出厂状态了,,换个座先

网友:
电池放上,不插电源,测量COMS跳线有没有3V左右的电压,如没有,测电池座有没有电压,还有就是两只二极管,或COMS跳线帽接触不良,你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