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的显卡开启跟亮度调节是哪几个脚

楼主(2009-10-14):
修到个IBM T23的机器 暗屏。。灯管肯定好的。换了高压跟屏线还是没用。。测了下高压的16V供电正常的。其他的脚全部没有供电,没有显卡开启跟亮度调节,翻了下PDF看不出哪个才是那两信号的脚。知道的师傅指点下。 主板上的屏线接口哪两个脚是显卡开启跟亮度调节。先谢谢了
暗屏
显卡

网友:
主供电有了,其它两个要有供电,一个是3.3V,还有个是可调电压0-3.3V

网友:
H8 BRIGHT为亮度信号,BACKLIGHT ON是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