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电池无法充电(已解决)

楼主(2009-10-14):
客户拿来的DV1000  说原来修过一次 用不久坏了 我拆开一查 好家伙 好多元件都换过 现在查到几个mos管和电容击穿 换了后点亮 交付使用
第2天客户拿来说开机滚动条要走20几圈 而且经常死机 最要命的是电池无法充电 (他第一次拿来时没拿电池)
只好再次检修 先修电池充电问题 这个电池拿来时一点电压也没有接近0v --我极度怀疑这个电池本身有问题 插到机器上后 稳压电源电流没反应 电池两端的电压升到4v  TEMP_MBAT端(这个应该是温控端吧)的电压由3.3v降到1.6v 这是不是说明已经检测到电池了?--关于电池的电路不大懂 是不是电池在完全没电的情况下 本身就无法充电的 需要一定的电压低限
这个机器原先换过pc97551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电池问题
我用直流电源直接到电池的输入端 试验 但无法触发机器

还有这个启动的滚动条 要跑20几圈 我换过几个系统了 都是这样 拆掉所有的外接 也不变 真是没得招数

大家还望指点下

已解决 系KBC的问题 起初也是怀疑SB外围硬件引起 当拆除网卡 pcimica芯片无效后 重做SB 故障依旧
滚动条还是要跑几十圈 后来注意到此机的待机超乎寻常 初始化待机电流0.07A 明显感觉超高 触发后再关机待机电流降到0.03A  由于能点亮 忽略这个待机 试着换KBC pc97551 待机正常了0.015A  触发后关机 电流稍高一点到0.02A 纳闷为什么这两种情况电流会不一样 再开机 滚动条跑了3圈就进系统了 一切都正常了

至于电池不能充电 是这个电池本身有毛病 顾客可能心里早知道 不再要求了 就此作罢

网友:
滚动条跑二十几圈?没遇到过,不过进系统后可以设置。设置后开机时滚动条走一遍马上就过去了

网友:
滚动条只和南桥外设有关,那个电池是不是坏了

网友:
滚动条那么久

--------------------------------------------------------------------------------------

你自己把版规仔细看一下,就知道这是灌水

网友:
那你用PE光碟系统看下 是怎样的

网友:
你测一下电阴电容呀有没有少呀用一个同样的板呀

网友:
你换一个系统,用深度系统试一下,在不行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已解决 系KBC的问题 起初也是怀疑SB外围硬件引起 当拆除网卡 pcimica芯片无效后 重做SB 故障依旧
滚动条还是要跑几十圈 后来注意到此机的待机超乎寻常 初始化待机电流0.07A 明显感觉超高 触发后再关机待机电流降到0.03A  由于能点亮 忽略这个待机 试着换KBC pc97551 待机正常了0.015A  触发后关机 电流稍高一点到0.02A 纳闷为什么这两种情况电流会不一样 再开机 滚动条跑了3圈就进系统了 一切都正常了

至于电池不能充电 是这个电池本身有毛病 顾客可能心里早知道 不再要求了 就此作罢

网友:
机器是否已经检测到电池,在控制面板-电源选项-电表中点击电池图标,看电池的详细信息可以看到。

网友:
早几天修到一个台机主板,IO被人换错。本来是W83628THF 被换成了W83697HF ,结果进系统超慢。。
以后也许有可以思考的 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