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QDI主板维修成功一例

楼主(2009-10-14):
客户送来一台主机,原因是系统进不去,并且主板不识别光驱。本想重装系统,可不认光驱,又不能用U盘装,只能作罢。开始以为是光驱的原因,换了块新光驱,启动后问题仍然存在,擦拭内存调、测量CPU核心电压等,一切正常。最后我把希望寄托在BIOS上,BIOS型号是SST49LF004,在QDI网站上下载BIOS文件,用风枪焊下BIOS,然后用编程器进行编程,一切顺利,最后经过测试成功进入系统,光驱被识别

网友:
看来还有BIOS的问题呀,我还以为是只有内存和主板呢,呵呵,看来我学习了

网友:
这种bios在系统里面就能刷,连机器都不用拆就能搞定,呵~

网友:
用编程器刷的话 安全简单点 我个人建议用编程器 原数据还可以保留

网友:
不用写BIOS的,QDI的主板放点就可以了

网友(2010-02-17):
QDI的主板好垃圾的啊

网友(2012-04-27):
qdi的网站还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