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L开机死机

楼主(2009-10-14):
我这有台昭阳E42L的机器 开机后按键盘就死机 外接键盘也一样。关机也关不了。必须断电重新开机时。不按任何东西能到下一个界面。特向高手求救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南桥虚汗了

网友:
没有 南桥换了个新的 一样的现象

网友:
刷写BIOS 试过了吗

网友:
刷写BIOS 试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台机还有点怪 在机器不点亮的情况下。能够开关机 一担点亮就关不了机

网友:
EC换了吗?

网友:
请各位高手多发表

网友:
键盘排查下是不是OK的

网友:
估计键盘短路了,查监控和键盘电路线排除一下

网友:
EC芯片问题吧

网友:
换个EC试试看,机器应该是昭阳E42L吧,给你改了

网友:
EC芯片是不是ENE kb3925qf a1

网友:
如果是的 换过了还不行

网友:
可能是EC本体不良。

网友:
EC换了不行

网友:
请高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