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6787 档C1 维修解决一例

楼主(2009-10-14):
接到一块客户板,型号是MS-6787, 478板,接到的时候跑C1 ,直接不过,放了1天再测好是档C1, 测电压都基本正常,换内存,刷BIOS ,,压桥无果,最后怀疑槽子和北桥了, 加焊 ,故障依旧 ,有时候还会跑00,,郁闷之时, 整版摸摸 ,却无意间碰到电池座子,我的天啊,整了老半天,原来是CMOS电池接触不好,时好时不好,真的 让人头疼,给广大维修新手提醒一下先仔细观察一下小细节问题,以免小题大做了。

网友:
楼主怎么检修的?搞BGA 之前没量过其他的电压?

网友:
CMOS电池座子松了 档C1
又学习了

网友:
我回去试下,我刚好有块也是C1

网友:
我今天有块板子有时不跑 有时跑C1 后来拿到基地 原来是U做脱焊!

网友:
月饼出来看一下,果真有这种现象,真实不可思议

网友:
CMOS电池也会造成内存不过?学习了!

网友:
电池接触不良造成南桥工作不正常

网友:
不太可能吧?电池没电也会导致跳C1????

网友:
CMOS电池座子松了 档C1
????没遇见过~~难得楼主遇到一块啊哈哈

网友:
电池不正常应该只会影响触发电路吧?!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有点玄乎,不好理解

网友:
这种情况我倒是没遇见过

网友:
电池 接触不良
你没把电池取了  在上电吗?
一般的主板 不上电  也可以开机的
没了电池  也就不纯正接触不良了
应该多注意 小细节呀!

网友:
电池 接触不良
你没把电池取了  在上电吗?
一般的主板 不上电池  也可以开机的
没了电池  也就不存在接触不良了
应该多注意 小细节呀!

网友:
月饼出来看一下,果真有这种现象,真实不可思议
引用 网友A:

我没法解释。不过CMOS电路有问题导致C1的 我修到过。这个C1不是内存不过的那个C1。内存不过的会报警。这个C1没报警。是南桥的系统管理总线还没正常工作!

网友A:
我没法解释。不过CMOS电路有问题导致C1的 我修到过。这个C1不是内存不过的那个C1。内存不过的会报警。这个C1没报警。是南桥的系统管理总线还没正常工作!
引用 网友B:

学习啦 看来诊断卡也有放鸽子的时候 经验很重要啊 我很难理解了 主板不上电池也能启动啊 电ATX直接供电?这个与接触不良挡C1有着关系 还真废解?楼主你这个问题直接用小贝花版主的流行语:纠结啊!

网友(2009-11-19):
学习了   以后遇到这样的板子可以试试

网友:
LZ,电池都不测一下,天啊~

我修板第一步,就是测电池电压`~`

好多810,815的板都是电池没电才开不了机的~~`犹其是810-815的原装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