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修过显示器,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9-10-14):
我都是修主板,显示器没修过,今天弄了几台显示器,有一台有故障,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下。
这台显示器还有修的价值吗?
大概是哪里坏了?
谢谢!

网友:
是场部分的问题,查供电是否正常,供电的滤波电容是否则正常,问题不大哦!

网友:
查场部分电路吧

网友:
场故障或是场线性不良,极少数是参数不正确。

网友:
先恢复出厂值,还是这样就检查场IC的+-供电电压

网友:
是场部分的问题,供电不正常,更换供电的滤波电容,换成25V的,一般这个用16V,耐电压低,易击穿,一换一个准。

网友:
更换下自举二极管试下!这样的问题多为自举电路和场IC本身问题

网友:
场输出电路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我去查资料,看看“场电路”在板的哪个位置上。

网友:
呵呵,你都不知道场电路那个位置怎么修啊,带散热器的,发热最快的那个家伙就是场输出了,一般用的是七条腿的。

网友:
场电路负返馈的问题

网友:
场部分有问题 重点检查电容和二极管  你这个好象是LG的场IC也坏的多

网友:
感觉像是行场输出管TIP122之类的。。。。。。。。。。

网友:
照这个样子 你最好别修 显示器不象电视好拆好修 别搞坏别的地方就不值了

网友:
有点轻微的枕形失真。上面的问题应该是场输出的问题。先查场供电。应该是磅电源的。
还有就是那个输出耦合电容。肯定失容了

网友:
今天啥板都没修,修了一天的自来水。还没修好...。家里没水

网友:
应该是场供电有问题!!!

网友:
我看先应该检查+B电源和二次电源是否偏低。。上图故障现象大多是主电源电压低所造成的。如果正常可确定为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好象是供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
先写个数据试试看,是桶形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