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稳定

楼主(2009-10-14):
液晶从电源板上输出的5V和12V的电压不稳定,是哪里坏了?

网友:
1 先排除后级短路什么的,电容鼓包什么的
2 换431  电压不稳定换这的试
3 电源问题,查电源反馈一路。

网友:
你所指的不稳定是没接负载不稳定呢?还是接了负载不稳定呢?如果是没接负载不稳定那就先看电容是否鼓了,在就是换431或者是关偶拉,

网友:
电源次级是否存在短路;
电源管的S极电阻是否变大了;

网友:
一般都是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把光偶换了 。试一试

网友:
我想你說的電壓不穩定~~因該是下面的狀況:

1.輸出 +5V DC ---->一般來說會得到穩定的 +5.x 這個電壓是固定的 , 但是你卻得到 +4.89,+4.9,+5 ...不停的亂跳

2. +12V DC 同理
=====================================
修LCD 我只遇過 Viewsonic ~~ 就是電源管理IC 故障

如果你確定"電容"多事OK的~~~你可以試著先更換電源管理IC

网友:
电源就那么几个东西,最爱坏的就是开关管,TL431,驱动IC,电容,光耦

网友:
液晶电压部份的开关管貌似好像一般都不太爱坏吧。。。
电压不稳的我也遇到过几次,直接扔了。。。。汗

这个故障感觉与电容关系不是很大吧,换下431试下,光耦我遇到的大多数都是压根就不工作的电压全无……

网友(2010-02-25):
我今天也遇到个这样一块板子,5V和12V老是跳变,把12V断开后也是一样,换了光耦,电源IC,也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修,不知道谁有LG1510S的电路图。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就是这几点的问题 光藕 次极短路和电容失容 初次级反馈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