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盘如何清理才能保证焊盘安全

楼主(2009-10-14):
尤其是 笔记本显卡的 焊盘, .5  的 焊盘,而且非常的密,焊盘很小,连线很细, 我用 日本进口的 吸锡线 配 刀头烙铁头,除锡, 一步小心都掉焊盘,尤其是已经换过BGA 的 焊盘,再除锡 非常的危险, 我都焊废几块板了,
高手是如何清理焊盘的, 希望赐教

网友:
要轻拖不能往死里用力~~~

网友:
多用点助焊剂

网友:
板子刚取完芯片后不要等到主板已经完全冷却了再清理焊盘,要充分利用主板的余热,这样的话对焊盘的损伤要小些。

网友:
我每次都是压紧吸焊拖锡的,经常把引脚的铜箔给拖出来,晕死!

网友:
我今天也拖废一张775的板子、经验不足啊!!

网友:
建议不要用吸锡线洗干净焊锡!这样不但会损坏焊盘还会提高了虚焊的可能性!

网友:
利用余温,拖的时修候不要太用力。

网友:
焊台要好,功率要大,回温要快,普通936只有把温度调高才行,因吸锡带吸热也很强,温度不够的话吸锡带易和 焊盘
焊在一起,一拖就就掉点.

网友(2009-11-29):
烙铁温度不要太高,再一个就是用力要轻。经验也很重要的。

网友:
底部同时加热!

网友:
拖太干净不好。。。。。。。不知大家是怎么用刀铬铁拖的。用刀铬铁好像不好拖平要反复拖几次又怕焊盘掉电。。那个担心呀。

网友:
听了各位的介绍都有点怕做大手术,有点晕血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