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IDE接口神经病

楼主(2009-10-14):
大家好!
    我自己见过一块主板是华擎SIS 芯片, 478针的。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认不到硬盘。就算认到硬盘后。开机启动时总是出现一排红色的字母。好像是病毒什么之类,我也看不懂这些东西。完事。只能认到一个IDE口。等我放在那里想拿回去查查资料看看呢。到家,插上电后,加上光盘,硬盘一接。完全可以。我的光驱是以前的52X的。硬盘是20G的。我不知道是何原因。请问那位能否解析一下。能够更透彻了解一下主板和一些品牌主板的巧门。

网友:
华擎的板子如果硬盘没有接在主IDE或者没有跳成主盘就会出现那排红字,大致意思是让你调成主盘。楼主可以仔细去看看

网友:
看下认不到的IDE接口,复位正常不?

网友:
BIOS里病毒监控那一项打开了!关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昨天晚上接到一同行拿来的电脑,说是客户去修的,硬盘坏了,换了块40G的硬盘,说是装不上系统,开机出现几排红字,没办法拿到我这里,我知道华擎的板子有点特别。也就是上面哪位朋友说的那样,硬盘要放在主IDE口,并且硬盘要调到主盘,这样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碰到华擎这类板我直接把光区的跳线跳一下。。跳到它不出那排红字。。反正就3组线。随便跳下就OK了。

网友:
呵呵~~~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是不是用了40针的数据线?

网友:
谢谢了.搞好了,是硬盘主从和BIOS里面有一项病毒监控关掉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