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毛钱成本---万用表的电源终极改法

楼主(2009-10-14):
经常为万用表没电而郁闷吗?经常为给万用表换电池而烦恼吗?5毛钱,只需要5毛钱,改成我这样,你再也不用为万用表电池而烦了

材料,一个通用插头

接法

没插电源插头

插了没通电的插头就把电池断开了
这样,用的时间就接外接9V供电。需要移动的时间就用电池供电,不影响可移动性哦。电池作备份,可以很长时间不用换电池了

网友:
我想用1.2v充电电池逆变一个到9v 有没有方案和电路

网友:
有这种9V充电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一下,这个外接电源的滤波性能应该要非常好,否则会引起测量某些数据不准。
建议在如图处加上220U电容。
还有,不要企图对普通的9V电池采用外接电源进行充电,否则,很可能会引起爆炸等危险状况。
如果有9V充电电池,可以再加一个钳位二极管,但输入电压要大于电池电压1-2V即11V左右才有效。

网友:
不错的想法!
楼主那表看着也太惨了点~

网友:
其实这表我都记不清哪时买的了,反正便宜。唯一的好处就是蜂鸣档反应迅速,接通马上就会叫,这点我喜欢。至于其它电阻、电压精度之类的倒不在意,基本上都是测个大概的值。其它的功能都还没用上过

网友:
现在一百来块钱的表都特省电的,还配有个电源开关,平时不用时可以关掉供电,完全不耗电。

网友:
LZ很厉害。。想法值得肯定

网友:
哎!你就那么穷呀!多想法修一个板,赚的钱就够你用一年的电池了。

网友:
有创意!

希望 更加 完善!

搞个 USB接口 !

网友:
用一个充电器和改用充电电池就解决上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