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IGLM不过内存

楼主(2009-10-14):
今天从朋友哪里拿来这块板,上假负载测试各供电正常,什么复位,PG,都没有问题,立马关电,上U,内存,测试卡跑C1,B0,不过内存,想刷BIOS,可我那鸟编程器偏谝不能刷W49V002AF的BIOS,这下子纳闷了.没办法了,抱着试试看更换IO,型号是W83627HF-AW,可是插上电源还没等点开机排针它就上电了,心里想,难道这个IO是坏的,又从另一块板上拆一个装上,也是没等点开机就上电了,而且全板没有复位 ,和刚才换的一样,真的没门了,心里想,该不会是这种板也要专用的IO把,后来又把原来的装回去,呵呵呵,这回不自动上电了,点开机复位也有了,再上U和内存,跑41,BIOS有问题,幸好还有一张同型号的板子,把那个BIOS换过来,这下子一口气就跑到了26.接上显示器,正常.

网友:
买个希尔特580U的。大都数的可以应付。

网友:
什么是IO啊???我是新手!

网友:
W83627HF-AW  难道可以写专用数据吗?io不参与内存的信号吧。
奇怪的修复。

网友:
今天遇到一块顶星的845glm的主板,也是遇到跑完C1卡再b0,先刷了BIOS,无果,做了NB,无果,正好有其他的活,就把它放在一边,我的店员无意中看到内存插槽有两个引脚搭在一起了,我看到后恍然大悟,以为这个问题,大意了,挑开,加电,还是老毛病,卡b0,今天看到楼主的帖子,满可以一试!

网友:
你的是BIOS芯片坏了吧

网友(2009-12-24):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吧,我感觉83627的可能性大些,83627虚焊,错位都有可能全板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