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IC正常吗

楼主(2009-10-14):
磐英EP-8RDAE的板,能上电,但不走码,上假负载测CPU核心供电,1.6v,(正常),摸电源管理IC IRU3055,很快就发烫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IC的问题,CPU供电正常能不能就说明电源管理IC 好呢?因为这个IC不好找,所以不能换掉测试,IRU3055有什么可代换?

网友:
我正好有这个板子,NND,我的是A6不过,刷BIOS,刷内存槽子,都不过。。。。。不过我的是845的主板,ep-4bdae

网友:
CPU供电正常管理芯片不一定就是好的,你如果有示波器最好测一下波形看正常不,如没有,你开机听CPU供电部分有没有吱吱声,或手摸电感有没有发烫,是一个发烫还是全部,全部:你可能就要换CPU电源管理芯片了,局部:你查每个场管控制集的对地阻值。认真检查就会发现问题!!

网友:
电感,M管都没有发烫,也没有你说的吱吱声,波型也正常,就是管理芯片烫得厉害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电源的波形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