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00显卡花屏。

楼主(2009-10-14):
接了一台BENQ S5000的,拿过来能开机但花屏。第一个反应是显卡问题,拆下来先加焊一下装回去还是老问题,不过没有刚来的时候花的厉害。怀疑显存了,显存是hyyix   koa hy5du283222a颗粒的。跟华硕有一款是一样的。ATI9700显卡。把所有显存也都加焊一遍。很有信心的把电脑装有,刚开始不花的,到要输入密码进系统时发现还是花了,没办法。只能把显卡和显存都换掉,显卡订的是全新的,显存是从华硕上拆下来的,不过只有三颗,有一颗被植坏了。显存我是一次换两颗,还有一颗是用原来的。想不到问题依旧,没有一点改变。心里郁闷了。主板跟东芝有款是一模一样的,是M18?不太清楚了,现在确定下来应该是显卡那块有问题,刚来的时候花的连进系统有时都死了,那跟屏线和接口没什么关系吧。有可能供电的问题。以前没遇到这样的情况,请指点。

网友:
为何不换核芯呢
核芯是否一定焊好了呢

网友:
不是自信,显卡应该焊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