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障是不是南桥问题

楼主(2009-10-14):
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这样一个提示,并说:一个USB设备运行不正常比已经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应该中断这个设备的连接!然后有“复位”和“关闭”两个按钮,测USB接口电压是5.14V,数据线对地都是519,系统也做过了,USB2.0驱动也装了,还有就是有时插USB设备时会死机现象,拔下来就好了

网友:
供电不足。首先应该检查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我换了一个,USB口也有5V啊

网友:
换了个新电源还是这样,看样子是南桥的事了,可测USB对地数值也正常,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