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电流低,非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14):
接修一台二修的旭日150本本,故障是点不亮,电流0.4A,接修时,ADP3205已经补焊,我首先换了一个新的ADP3205,电流无变化,看样子不是通病,接上假负载,开机测量各点电压,CPU无复位电压,USB供电的5V没有,这是唯一的疑点了,找来图纸,发现+5VALW转+5V电压MOS根本没有导通,难怪USB处没有5V供电,查U27 MOS管,D级有+5VALW,G级无电压,S级当然无输出,G级电路很简单,电压由+12VALW经过R171和R159分压取得,当U27 G级有5V电压时,D级与S级导通,产生+5V电压,知道原理,接下来维修就简单了,取下R171测量,果然没有阻值,已经损坏开路。找到一个100K电阻换上,开机电流立马飙升。故障修复。

网友:
图文并茂,很精彩!

网友:
对俊总来说小菜1碟

网友:
强!小俊就是不一样,顶你!!!

网友:
据说喜欢艺术的人修本本都比较历害,果然不假!

网友:
USB5v没有也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
USB5V 没有会引起CPU无复位?
有机会我试一下把R171去掉看行不行

网友:
USB 5V不出来都影响不开机啊,真是想不到

网友:
USB供电没有会导致不开机,不可能吧

网友:
小俊哥的就是好东西,图文都有,非常不好,顶一下

网友:
不只是USB供电,是+5v没产生,电路图里+5v还用来产生+12v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当然会没有CPU复位的。楼主思路很清晰。佩服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必须的

网友:
这个USB5V还供到其它的电路
才会是这个结果

网友:
这个5V不只是给USB,很多地方都要用到 ,我只是把USB做为测量点 。

网友:
很好,思路清晰,,,,,,,

网友:
安徽很多高手哦 顶一下希望以后能多看到你们的精彩贴子

网友:
诶,我们欠缺的还是很多很多呀。。

网友:
总算知道多了一个测试点,USB供电

网友:
写得清楚,看得明白,这样才说明LZ强呀!

网友:
言简意骇,只指要害。

网友:
应该是VCC5V_ON没有

网友:
这是自然损坏吗 楼主

网友:
呵呵,俊总的贴子总是让粉丝们尖叫~!

网友:
好多板都是没USB5V,不开机的。我也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