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S2口坏,USB进不了BIOS,停留F1

楼主(2009-10-14):
接上PS2键盘,电脑通电、开机键盘3个灯连闪都不闪一下,用USB转PS2口键盘,BIOS放电,还是提示按F1,键盘一样不能按,问下该怎么解决,PS2口该怎么修复!!

联想机子的板,ms-6555   有接了软驱!

网友:
你量下PS2口有无5V电压,再查下对地阻值。一般都是一个排容坏了,量下,如是,换掉(取掉不要也行)。OK

网友:
还换啥电容,麻烦不?把PS2口附近的不管是排容还是单个电容全部干掉,OK?

网友:
USB键盘也不能用就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什么是排容啊???

网友:
就是在键盘接口边上的标有带C的元件,如CB或是CP什么的元件。

网友:
先写BIOS,不行换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