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夹名和文件名都变成乱码了,怎么办?

楼主(2009-10-14):
今天接到一个用户送来的U盘,说是文件打不开了,里面是很重要的资料,很着急。我插上我电脑一看,文件夹名和文件名除极少数正常外,其他的都是乱码,打开时如下图片提示,怎么办呀?

网友:
用finaldata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目录项偏移了,软扫下,重要资料的话需要手工做了

网友:
谢谢两位,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试试CHKDSK,系统自带的
有时简单的并不代表没用哦

网友:
先确定U盘没有卷标,如果有,将U盘的卷标清空!!!
开始--运行--CMD--确定
U盘盘符如果是F盘:
输入:chkdsk.exe   f: /f /r /x
U盘盘符如果是G盘:
输入:chkdsk.exe   g: /f /r /x

U盘盘符如果是F盘:
%SystemRoot%\system32\chkdsk.exe   f: /f /r /x
U盘盘符如果是G盘:
%SystemRoot%\system32\chkdsk.exe   G: /f /r /x

网友:
我觉得用CHKDSK不好。

网友:
不建议用chkdsk这个命令,如果确实要用,建议先对U盘做个全盘镜像后再用这条命令.这个U盘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里面的数据偏移了,使用winhex进行分析一下。如果有规律的话还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
用winhex软件做数据吧,最好象8楼所说做好镜象,通过镜象来提取数据。。。。。

网友:
那就镜像吧先,
然后在对它恢复

网友:
3楼的BZ啊,不懂啊。。说明白点嘛,

5楼说得那个不能用,你不用去试了。

因为我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