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红C。NC65-M2

楼主(2009-10-14):
开机不工作,测得内存没供电。发现SS8050中间脚电压不停跳变。求救中!!1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

网友:
那就先修内存供电先。看下是不是和北桥供电是一路的。昨天修个板子就是和北桥一路的。桥短路导致内存无供电。

网友:
是啊~~~要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啊

网友:
内存供电没有应该先测 内存供电管的S极是不是没有电压输出,D极是不是没有3.3V输出 G极是不是没有电压,如G极没电压,那么跑线路回去看看是那个IC控制输出的,直接更换或再一步测试IC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