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B16高达3.3V

楼主(2009-10-14):
该引脚的时钟信号有3.3V,明显高,此机进过水,该信号经过一电阻一头扎进南桥,这样的话南桥是不是挂了?

网友:
还有没有人觖决下?

网友:
是AMD扳子的桥吧,AMD扳子的南桥有的会发出一部分的时钟信号.
前提当然是南桥自身的工作条件要正常.
你首先要确定主板的电压都正常,然后量主时钟IC外围所有几十欧姆的电阻都要有电压,主板没有明显的断线.
这样南桥发出时钟信号的工作条件就满足了.

接下来量和你追线追到的那个电阻并排的那几个电阻,一般都会有5个以上,阻值一般都一致.那几个电阻上的也都是时钟信号,看正常不正常.如果都不正常可能是南桥损坏,也有可能是外围线路引起的.

我修到过一片扳子就是几个电阻上有3.3V,另几个电阻上是0V.是声卡短路引起的,把声卡拆了之后就好了.摸摸有没有芯片发烫的.

网友:
3.3V的电压肯定是不正常的  而且你进过水 要慢慢修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AMD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