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12】SOLTEK(硕泰克)SL-845PE-L维修日志

楼主(2009-10-14):
初步目测 打值没问题。上电触发。测电压正常。

上U 上内存 上显卡 跑码亮机

在检测过CPU后停住了

按着饼哥所说的POST自检过程,过了CPU后应该就是测试内存了,到了这步停住,于是直接查内存工作条件。测内存供电时发现内存电压2.35V

找了一下内存供电发现,内存供电管烧了一个小洞,郁闷!

一定会很奇怪为什么供电管烧了一个小洞,却在目测的时候 没有看到吧。这就是粗心的下场。内存供电管,躲在显卡槽下面的。

一定还会奇怪为什么内存供电管烧了,测内存电压的时候为什么没测出来吧。看下图,这是我没插上内存前测的电压。

从这张可以明显看出那个烧了个洞的管

更换掉的内存供电管及被我扳断的显卡卡扣

再次插上全部东西测内存电压,现在正常了

跑码也正常了

自检顺利通过。

网友:
用 06N03替换 。大材小用啊。换个小点的 。

网友:
没办法 只从你那句话后  我认准06N03这个型号了  哈哈  怎么样?手机拍来还清楚吧

网友:
写的非常  思路非常清晰啊..希望你天天发这种帖子.那我天天给你加分!
再问句 你那什么手机啊?

网友:
写的非常  思路非常清晰啊..希望你天天发这种帖子.那我天天给你加分!
再问句 你那什么手机啊?
引用 网友A:

三星I900

网友:
凤城,你上U测试时多插个小喇叭听声音呀,不过内存跑d3 d4报警我修到过2块,一块华警865,另一块忘记了,相片也没拍,唉呀。。。

网友B:
呵呵,今天也修了一块815的也是不过内存,一查内存电压只有1.31V。在路量内存供电MOS管感觉好的,吹下一量原来MOS管D极和S极为无穷大了,不过我换MOS管从来不看型号,就随便找个一样的位置的MOS管给换上

网友:
又见楼主图文并茂的贴,拍的不错,手机像素牛,。我的小8就闪一边了

网友:
虽说问题很简单,但楼主写得很详细,很不错。呵呵

网友:
凤城,你上U测试时多插个小喇叭听声音呀,不过内存跑d3 d4报警我修到过2块,一块华警865,另一块忘记了,相片也没拍,唉呀。。。
引用 网友C:

小陆  也多发点维修实例贴啊

网友:
"被我扳断的显卡卡扣"

这个卡扣 挡着 确实 不好 操作!。。。。。

06N03LA 确实 好东东!
。。。。。。
06N03LA-83W 50A25V5.7m NPN-GDS

AOD408-60W 18A30V18m   NPN-GDS

网友:
我也喜欢这样的帖子 简单明了
手机拍得好清楚啊 刚才顺便去淘宝查了下2K多 难怪这么清楚

网友:
这很简单易懂,不错,以后就要多发这种贴子

网友D:
想问一下,内存测供电电压,是测那条针??

网友:
学到了两个东东,一。修板时加上喇叭更有助于判断。二,显卡卡口下面的原器件坏时可先阉卡口再做手术。

网友:
哈哈 13楼的LZ你也太有材了吧,能学到这两样确实很不错呢,不过楼主的帖子真的很值得一看呢

网友:
这板子设计的太有问题了,把一个内存供电管放在显卡槽的下面,  硕泰克  I  服了 U

网友:
我上一次也遇见过这样一例  也是给内存供电的板子烧了个包  不过我比楼主幸运   那个机器直接挡内存
仔细一看一个管子坏了  换一个  OK

网友:
前几天修一块升技845pe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显卡供电管在槽下面,不愿意拆槽,没想到掰断,正发愁,媳妇下班来店里,说了一句,从背面加热行不行,恍然大悟

网友(2009-12-24):
觉得剪掉AGP插槽卡位部分方法还可以,也修过一块这样的办,也剪掉了。

网友:
一定是哪位大侠把,内存安反了。这个问题不好差的原因是没有完全烧坏了。

网友(2015-08-17):
引用 网友B:
呵呵,今天也修了一块815的也是不过内存,一查内存电压只有1.31V。在路量内存供电MOS管感觉好的,吹下一量 ...

D和S级之间阻值变为无穷大,但两级也存在压降值大小,所以S输出任然存在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内存测供电电压,是测那条针??

DDR 1代内存一般是在7脚针。

网友:
建议楼主这里换下内存管理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