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开的起来,但是屏幕不显示无信号

楼主(2009-10-14):
方正显示器,型号为FG556-FA   通电能开机,开始的时候是有高压声,但是屏幕是黑的!调高了加速级电压能看见屏幕底色,按任何按键无反应,屏幕也不显示什么无信号字样,指示灯也不变成橙色,一直是绿色。这是什么毛病,没修过显示器,请大家指教!!

网友:
加焊尾板试一下

网友:
不接主机灯也不变橙?说明没有视频信号。你查一下尾板是否虚了,再不刷一下24C08。

网友:
主查尾板哦,高压包工作了不显示器就查显示电路,尾板就是了。。、
量R  G   B三枪电压  G1电压不对也没显示  G2

网友:
是啊 ,我同意4#看法的,你应该先看G1的电压有没有,然后在往下去查,如果连电压都还没搞清楚就盲目动手,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啊 !

网友:
尾板加焊无效! G1电压为-40V   G2为278V    RGB三枪各为75V上下   最奇怪的是  指示灯附近的那一排菜单键的指示灯差不多8个吧,整排全部亮着

网友:
整排灯全部亮着应该是主机的信号线没接通啊!(或信号线断)

网友:
三枪都截止了,还是看看场块或前级视放块。。。。。

网友:
RGB三枪各为75V上下  (电压明显高,三枪没工作) 最奇怪的是  指示灯附近的那一排菜单键的指示灯差不多8个吧,整排全部亮着(信号根本没认到,所以全是亮的)
   还是查尾板,肯定是尾板问题。。。快速的查下每个心片是不是工作电压满足了不,全是对的话,那的跑线路查R G  B的流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