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老P3 本子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09-10-14):
型号有3种,但是本子外观一样,内部也一样,只是CPU频率不同,最高的P3 800 现在3台都同样的问题,硬盘装上面提示 I/O 错误!无法引导,光盘引导超级慢,只要一进DISIGEN 硬盘响一下就重启了,在台机上做好系统,到本子上也无法引导!3台都同样问题,求助啊,硬盘接口补焊过,无效,内存换过,无效。。。。。。貌似是通病啊。。。BIOS里也可以看到硬盘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个南桥试试呢?

网友:
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没人帮忙吗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硬盘坏了吧,这么早的机器,也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好帖 都定啊 别沉了!~!~~!~!

网友:
I/O错误,看下硬盘,还有就是南桥了,可能是硬盘分区出毛病了,可以把硬盘挂到其他机器上ghost完了再放到机器上启动安装硬件驱动

网友:
搞定了,是硬盘问题,纳闷,在台机上都好好的,到本子上就不行,换了盘就好了,这个盘在其他本子里也没问题。。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