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路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9-10-15):
学着跑最简单的键盘鼠标线路,用的是昂达的N61G
从电源接口4PIN到保险B165T,再跑到鼠标4PIN
然后另外从RN70到一排小电容到南桥或者IO
现在问题是排阻与IO一些脚位有联系,与南桥边上一个R155也会响,试着从这里到PCI槽边上的CB281、CB135就找不到下一个目标
我想问键盘鼠标电路一般不是又IO就是由南桥控制,可为什么两个都有联系,到底这块板是IO还是南桥
请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IO

网友:
一般是由IO控制,IO一般也与南桥进行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