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5):
普照MH-778通电无显示,其中R737烧焦已看不清阻值,LM2469TA炸开,换上手头有的拆机一块LM2469TA(不知好坏)同样,测电压分别为83v,230v,6.2v, -13v,15v,按下电源开关指示灯亮,不能按灭指示灯,求
电路图
或思路
电路图
电源

网友:
R G B的三个枪的电压测了吗..........?

网友:
看来你的显示器遇过雷击?LM2469TA是CRT视频驱动芯片,传给你个文件,PDF,内有尾板典型应用。
对不起,超10m了,一会传给你。

网友:
尾板问题可以对着修哦 RGB三枪电压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