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14脚芯片可以代换吗?

楼主(2009-10-15):
想请问下师傅们:我手上有个AS324M-E1  芯片坏了;手上没有一样型号的;;在废板上拆了个CS324SF   请问下师傅们;同样是324可以代换不还是一定要英文字母也要一样的啊   谢谢··

网友:
是324就行了。都可以换的。

网友:
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