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69G 不走码求助

楼主(2009-10-15):
不走码  . AM2座 ,  量CPU供电1.11V   , IDE的1有3.3V   ,PCIE的A11为0.46V  , 跟线路是由南桥供来  ,  断开这条线, 南桥端为0, 而PCIE的A11变为2.77V , (同时也接RTL8101 ).   其余电压3.3V   1.8V  1.2V都有  . 请问下一步该查哪里?谢谢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先做下桥吧。

网友:
时钟复位?呢老大这些没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