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两个色环电阻阻值各是多少?

楼主(2009-10-15):
具体如此图

网友:
220欧    1.5欧

网友:
22       1.5      !

网友:
22     1.5

网友:
第一个 如果是 红红黑银绿的话 应该是 2.2欧  红红黑金绿的话是22欧
第二个 宗绿金金绿 的话有不对了 5环电阻第三位不能有金 按四环读的话 是1.5欧

网友:

22 1.5 大家怎么判断从那头到那头读数的,有技巧吗,教一下。

网友A: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金银无色(无色极不常见)分别对应:1234567890 -1 -2
所以开头不应该是金银或无色

网友:
这样的色环电阻没有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所言及是,谢谢了

网友:
两个电阻右边的绿色和金色比较近,应该是标注方向的,从左往右读----22欧和1.5欧

网友:
第一个是22欧,
第二个是1.5欧
黑0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金、银表示误差
各色环表示意义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10的幂数;
第四条色环:误差表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个  22.1欧  第二个1.5欧。

网友:
是22欧同1.5欧

网友:
第三环看成棕色了 这眼睛越来越不好使

网友:
不能每次都让别帮忙吧,给你发个东东

网友:
应该是22欧,1。5欧

网友:
这是个五环电阻,最后两位比较靠近的两个色环,表示为识别,前面的四个色距离都差不多为有效色环!

多电阻的大小,还可以判断其功率!你这个应该是1/4W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色环全记下来就好认了,跟数字电阻一样的读法(颜色有点不好分辨倒是真的)
把色环翻译成数字就OK了啊。。。

网友:
这是个五环电阻,最后两位比较靠近的两个色环,表示为识别,前面的四个色距离都差不多为有效色环!

多电阻的大小,还可以判断其功率!你这个应该是1/4W的!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出来1/4W的呀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你们说的1.5的电阻  第三个金色就不用计了?

网友(2015-11-15):
引用 网友A: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金银无色(无色极不常见)分别对应:1234567890 -1 -2
所以开头不应该是金银或无色

那后面的1.5欧  怎么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