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9v万用表电源

楼主(2009-10-15):
不用开关,直接连接使用。

网友:
后面电容上还要并上个9V的稳压管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升压电路十年前就有人发过了,但要用在数字表上,基本上没什么实用性,最重要的原因是功耗问题。
数字表采用外接电源的初衷是为了减小使用9V电池的成本,没有IC控制的升压电路很难做到低功耗,按楼上的电路(或相似电路),静态电流基本上超过几十MA,一节普通的5号电池估计用不了几天,好点的价格高,不如直接用9V电池。
一般质量好的数字表,静态电流可控制在10MA,市面上大多数表做不到这点。这才是关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升压电路十年前就有人发过了,但要用在数字表上,基本上没什么实用性,最重要的原因是功耗问题。
数字表采用外接电源的初衷是为了减小使用9V电池的成本,没有IC控制的升压电路很难做到低功耗, ...
引用 网友B:

你没用过就不要乱说,我用在数字表上冲一次电与9v的电池使用时间差不多。做好后直接接在原9V电池插座上。万用表工作时,电路工作电流约35ma,关断时为0。后面不要接稳压管,在电池1.25v时,调线圈圈数,使电压为8.5v即可。
顺便说一下,一般9v数字表电流在5ma以下。我的表为3ma.

网友:
只是个理路图,连具体参数也没,相当不负责任。

这种具体的带参数图纸早在N久以前就有,有需要的可以去网上找一下。
它这里带了升压变压器,网上还有不带变压器的,其实就是DC-DC的升压电路。

其实使用1.2V电池与使用9V电池没什么区别,因为现在也有9V的层叠电池可充电的。所以没有必要一定要使用1.2V充电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指的是常见的不超过2元的普通5号电池给这个电路供电。
先问一下你这个电路是给什么表用的?
我十年前就做过好几种电路,最终都是因上面的问题而放弃了。比较可行的是外接电源,见本版的另一个帖子。

从你的电路看,只要接入1.2V电压电路就开始工作了,切断给万用表的供电,你测一下此时1.2V的负载电流是多少?(接万用表后,耗电肯定比这个更大)

还有,你的图中各元件的具体参数是什么,我可以按你的要求做一个来测试。

我的930F表,一节普通2元左右的9V电池可用到三个多月,基本上每天用。请问,你这个“差不多”具体是多久?

网友:
切断给万用表的供电,1.2V的负载电流是0。这个电路要接负载才工作,不接负载不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图中各元件的具体参数是什么,我按你的要求做一个来测试。

网友:
这种电路其实很常见,但对比过几种不同的电路(无专用ic),发现效率都不高,特别是需要大电流输出的时候。现在很多人都搞这种升压电路,最常见的就是用在1.2v电池升压为5v给手机充电。我也特意买过一个这种充电器,用料相当简单,但极其耗电,一节电池10多分钟就用完了,不接负载也在耗电。我的万用表是用手机电池串联的,充电一次可以用大半年。
楼主这个电路看上去似乎是没负载就不工作那种,也许真能代替9v电池。希望有条件的朋友试验一下,好的话就可以加以推广了。

网友:
这么没用的我早整过了,

网友:
此电路以把单节1.5V电压电池升高到9左右,驱动4个LED发光或供给其他需要高电压低电流的地方使用,例如代替万用表的9V积层电池.
原理和原理图:

   C1、L1、L2、R1、Q2组成振荡器,电路振荡后,在Q2的集电极感应出很高的交流电压,经D1整流,C2滤波后,一路经一个100Ω限流电阻送到输出转换插座;另一路反馈回去控制振荡器,当电压升高到稳压二极管VD的击穿电压后8.9V(8.2V+0.7V)后,二极管VD击穿导通,Q1导通,Q2的基极电压被拉低,使得振荡电路停止振荡。输出电压降低,当降低到稳压二极管VD的击穿电压后,二极管VD截止,Q1截止,Q2的基极电压又恢复到放大状态,振荡电路又起振工作,输出电压又开始上升。就这样一直重复着,使输出电压稳定在8.9V左右.

网友:
顶!!
终于看明白了!!
负载是偏流也是高压负载!!

网友:
楼主的电路比较巧妙,需要反复调整电感线圈使输出尽量稳定9V,且电池耗电跟负载同步,不会在负载很小时还工作在大电流状态,另外过效率不高,好处是不用开关,用料简单。和以往单管的电路有所不同

网友:
要提高效率,需要合理设计变压器(电感)、滤波电容和肖特基的搭配,还有最主要的是根据表的常用档位的耗电电流来设计,这样才能充分提高效率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万用表电池利用率高的好办法 找两块手机电池 新旧均可 并起来供电 刚好9V 充满电可以用上一个月

网友(2010-02-07):
是串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