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X开机保护

楼主(2009-10-15):
一华硕M2N主板开机30s后自动掉电,除去CPU供电后,虽然不复位但是不再掉电,但是CPU周围没有短路元件,有哪位大虾给看看,帮帮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换个电源IC上去试试

网友:
明显的CPU供电问题呵呵~~CPU得电压怎么样?
看电源IC相连的排阻有没对地短路

网友:
我这儿也有一快儿,也是这个问题,郁闷!!!
今天没有事干,把桥做了一下,我的有时还可以跑吗,但是就是掉电

网友:
希望明天会好吧

网友(2010-01-22):
我这有一块也是,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 BD-90   90W  那个小小的东西啊,,

网友:
对 你换了试试

网友:
如果是ADP的电源IC就直接更换

网友:
你拆了CPU供电,可以上电,所以可以判断是此点故障。
  因为供电不全部正常,就不会有时钟,没时钟就没复位

网友:
直接更换电压IC,CPU供电不正常。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块 还自动开机

网友:
这个肯定是CPU供电的问题呀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