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本本一直蓝屏

楼主(2009-10-15):
出现这样的提示:
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NMI:channel check /ZocHK
The system has halted
请教是哪里的问题。
我的是P3 700CPU 256M内存,30G硬盘,主板换过,记不清了,可能当时说是换成T22的主板了。

网友:
楼主,您关键的蓝屏代码没有发出来给我们看,我们很难判断,

而且,蓝屏,有很多种原因会造成,比如,内存,系统,硬盘,等等 很多,

网友:
没有代码,蓝屏就是出现上面的字母。行排列也是这样的。

网友:
先做个系统试试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先软后硬,先简后难

网友:
做过系统了。而且是安装的,不是GHOST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