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雷驰GF9400GT 512M的PCI-E显卡不能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9-10-15):
我这有一块杂牌雷驰GF9400GT 512M的PCI-E显卡,从开机直到进系统显示正常,可就是程序驱不上,是否是显卡BIOS的问题,
上哪里找这个程序?请高手指点

网友:
哈。。。
那更本就不是9400的卡
假卡要原装驱动,要不就的更好的方法

网友:
TAOBAO有很多人在卖这种卡大家没有73GT改76GT  85GT改86GT 86改96资料

网友:
LZ的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当时是一张9500GT杂牌卡。搞了半天驱动都没装上去。结果又软件测试一下。看完下了一跳。核心是RV350的。差点没晕过去。A和N合作的产品吗?最后还是靠原装光盘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