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硬盘进系统用了一阵就蓝屏,能修吗?

楼主(2009-10-15):
买回一块IBM 76G的硬盘,装了系统用十几二十分钟就蓝屏,本人不会修理,用了那个Victoria42中文版,上面有个“擦除”,点了之后,硬盘也找不到了,(挂在另一个硬盘上面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用什么方法可以修好呢?
硬盘

网友:
你的硬盘没有保修吗?

网友:
估计你的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IBM硬盘 ,如果有坏道,用MHDD 打开W参数扫描效果比较好
不过LZ如果不能识别了,那就是另外一个故障了
1:处理一下PCb和HD之间的连接点
2:接上PC3000看看

网友:
有没重装过系统试试,不数据最好重新分区.

网友:
用了那个Victoria42中文版,上面有个“擦除”,点了之后,硬盘也找不到了,
显示“硬盘已被ATA密码锁定”惨啊

网友:
就是用了这个软件被骗的,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783-1-3.html

网友:
换换数据线,重新扫一下硬盘,然后低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