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如何解开机密码

楼主(2009-10-15):
TCL K42
找到了一个 93C48 8脚芯片,用了一个神州的替换无用

网友:
那只能刷芯片了

网友:
怎么刷芯片啊?

网友:
93系列跟 24   25系列差不多是可以刷的

网友:
93C48
清空了也不行

网友:
问题是没有密码的程序那里来呢?

难道FFFF吗?

网友:
93C48 一般都是写的网卡MAC地址的

网友:
那密码是那个,还是24    25系的

网友:
清空不行。只能找一个原型机。用编程器把资料读出来。再刷进去

网友:
看看EC附近有没有什么ROM芯片。

网友:
换芯片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放电就可以好的 把BIOS电池装好 在内存槽子附近找找看有没有 清除密码的PIN  口

网友:
楼主有按本本波说的做没有,修好了记得告诉下大家。

网友:
放电就可以好的 把BIOS电池装好 在内存槽子附近找找看有没有 清除密码的PIN  口
引用 网友A:

谢谢本本波
没有找到,我给大家发个高清照片,大家看下,不敢开机乱短接,怕冒烟
(TCL K42代工志和代工的机子,F205S,F550S,F550R,F206S,F235S,F420S,F430S,F440S,Q440S,Q520S,
haier W68,haier A61,tcl k42都是一样的机器。u40si准系统)

网友:
求大家帮我看看,我都在不停的点基地的这个网页。。

网友:
放电就可以好的 把BIOS电池装好 在内存槽子附近找找看有没有 清除密码的PIN  口
引用 网友A:

麻烦帮我看下了,,

我没有找到

网友:
是不是得刷BIOS才能好啊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
楼主说对了,这个机器就是要刷BIOS,密码在BIOS里,不过BIOS不好找,我有台一样的机器也是开机密码,已搞定,不过我刷的是神舟的BIOS(没找到TCL的)。

网友:
你这块板是TCL K42U的要刷bios 密码才能解 我这里有这个BIOS

网友:
已经解决
把BIOS取下来,让深圳发了个(带程序的),OK

网友:
把电池反插就可以放电了吧

网友:
把电池反插就可以放电了吧
引用 网友B:
不管用

网友:
当有两个的密码芯片时。。有些机子要两个一起换。。这是在比较新的机子里会出现的。。要不你换一个上去。。它就会从另一个直接把程系复制到你刚装的那一个上去。。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