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55 CPU无供电

楼主(2009-10-15):
联想E255 CPU无供电,电流0.36 供电芯片为MAX1907A,由于电路图不太懂,所以付上附件MAX1907APDF,望大侠指导,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坏  CPU没供电的话先查芯片的VDD过来没有  很多脱焊或5V没过来导致的没供电  还有就是高端管的保险很容易开路  慢慢查! 论坛有这个板子的图纸

网友:
看看开启信号过来了吗?

网友:
CPU供電若要正常
首先前端的電壓必須先出來
如3V  5V  12V...等電壓

网友:
你传的 MAX1907A是主板图纸的节选,算是应用电路,给你一份引脚定义的PDF
看下36脚有电压吗?

网友:
看下产主要要的测试点,供电,控制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现在 有新发现
在背面有一个保险PF501烧掉,一连就会短路,19V过不来,保险一边对地是45的样子,很明显短路,这保险直接接CPU 供电上管,现在 吹掉所有的管子也一样,真不好查啊

网友:
建议你用烧机的方法看看行得通没!

网友:
19V的到的地方不多,慢慢找

网友:
45欧的一般可能是帖片的电容穿了

网友:
呵呵,机器已经修复好
正是楼上所说电容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