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2G 数据恢复

楼主(2009-10-15):
有个SONY 的2G U 盘现在的问题是 打开U盘提示 磁盘未被格式化 现在是否格式化
里面有 数据 现在 是0字节 文件系统是 RAW 的 我用EasyRecovery 恢复 什么都 恢复不到
不知道 用什么软件 恢复这个 U盘 比较好
数据恢复

网友:
WinHEX 用不明白 能告诉 具体怎么操作吗 ?

网友:
winhex怎样下载了

网友:
EasyRecovery 以前我刚接触时看到的认为很牛,其实连FD都不如,我个人认为。

网友:
支持5楼的说法。因为我也有这感觉!

网友:
有的话,教教我好嘛?

网友:
用WINHEX找到备份的DBR,再将DBR回写到被破坏的DBR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2009-12-12):
用软件估计不好恢复了。除非用WINHEX试着恢复一下分区试下了。
最后不要数据就用量产工具重新量产吧。
因为U盘坏了

网友:
FD在哪里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