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改 灯管 延长线

楼主(2009-10-15):
一宏基显示器 ,更换好的,电源板,发现灯管线不够长,直接从其他的灯管线拆了2条,可比原来的要细,找不到粗一点点的,于是还是给它换了上去,上电,显示了一下桌面  又黑了  好像又保护了  问问高手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呵呵,你是不是把线序搞错了啊?我记得前两个月修过一台宏基的二修的显示器,整整花了半天才搞定,被别人把线序搞错了,灯架漏电,你注意看一下你的,接口是不是两个正,一个负?

网友:
好好查下刚换上去的灯管
线的接法一头一尾    相互搞错了就不行了啊

网友:
ACER有的型号用奇美屏的灯管线插头是2根粗线一个插头,2根细线一个插头,这个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