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强烈求助掉电问题

楼主(2009-10-15):
关于华硕的笔记本,大家同行修到过的,都知道,这本不管有什么故障,最爱表现出来的就是掉电
不过内存,掉电,
不过显卡,掉电,等等
这里就不一再列举例

说一下我遇到的情况,敢说修华硕本也不少,不过这回压力特别大,此机是以前同事给换的板,前几天同去去理游没回来,
此机返修,我本来不想动的,不是我管的。不到闲得无聊拆出来看看,一看标志是保到09年09月24的
此机来时电流到0。9几不亮,判断为显卡故障。做了显卡亮了,但掉电,能亮机掉电,时能亮几秒掉电,时没亮就掉
,后来同事理游回来,说此板保三个月,才换出去十多天的,还没过保,我动了,只能自己保他了,1800元的板,吓得我尿都出来了(过是去了厕所才出来)。
能亮机几秒掉电?我没见过
我的思路是散热?不可能,因为几秒内的热量不足以掉电
虚焊?  这个板是全新的正版板,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电路?不清楚是不是?

请各位高手帮下,这1800真的会让我很穷的。救下我吧。

网友:
ASUS的板做桥风险很高。可能你的显卡没做好。如果是NV芯片组的,那修好了返修的几率非常高。什么板要1800?

网友:
老大,能不能告知是ASUS什么型号的?
板子长什么样子,掉电调电。
看看有没某组PWM电路输出不稳定,过流过压。导致保护了
既然是能亮的 那么南北桥 显卡 各个总线设备可以暂时排除,那么剩下的是什么?
是电源部分,既然散热你排除了。那就往电源部分思考,几秒后掉电,显示过了LOGO ,到了网卡启动界面了是吧 。根据我的经验那段时间电流很大,你自己看看有无某组供电不正常, VCORE? SB?网卡? 外设?

网友:
显卡拔掉重新做,压北桥,查供电

网友:
我大前天也修过一个类型差不多的本本,客户送修的时候是短路,拆机检测CPU电容击穿,更换OK,让徒弟装机,装好之后说掉电,晕,有时候到LOGO画面掉有时候还长点有时候开机进系统画面掉电,拆机检测,不是散热不好。客户说以前摔过,以为是北桥虚焊加焊故障以旧,还在维修中。。。。。。

网友:
cpu供电场管不良也会掉电或死机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掉电,不过还在维修中。想重做显卡,北桥,刷BIOS。为什么刷BIOS,没什么,只是经验。

网友:
为了避免问题扩大 建议楼主把显卡拆下
从做一遍

网友:
华硕A6的AMD  CPU,有一台搞得我哭笑不得,做了U座,用不了多久就掉电,在维修中

网友:
显卡没弄好吧,还有查一下供电

网友:
显卡重新做下吧
做完了看看,不行就刷BIOS
也有可能板子存在微短,造成开机几秒电路保护掉电

网友:
查查SHUTDOWN信号是那里发出来的。是温控还是保护等。

网友:
重做显卡吧!可能连珠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华硕掉电的.也是摔过的.断开了1.05V 的电感和电容量下再上去现在CPU核心都没有了.
头都大了.

网友:
又是华硕的,我这有个华硕,NV的芯片,换了南桥和北桥,好了老是返修,板子已经变形了

网友:
谢谢大家,昨天下午终于买回了几个电源,可以看到二位小数点了,一看待机,娘的。,0。21V。不过我查不出哪里短路来,触发掉电后,待机时应有的电压都正常。无一点思路。也还没敢乱下手!期待高手的出现
机机型号是华硕Z62HA

网友:
《《《《《《《一看待机,娘的。,0。21V》》》》》》》》》》》》,,那有可能是待机电路哪里轻微短路了,ASUS,待机没有那么大,一般在0.6——0,2之间

网友:
还没有解决方案吗?掉电真是个头疼的问题啊.保持关注这个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瞎指挥,有那么大吗?  待机一般不会超过0.1A     0.21 肯定会有发烫了  查查供电芯片  触摸法就能排除

网友:
0.21估计还是没做好,刚搞好了台V3000,第一次上显卡BGA的时候没上好,就出现了自动上电0.21还是0.27的电流忘了,待机电流应该是0.03到0.02正常,在CMOS电池摘下的情况下,上电就自动上电机器的,NND,拔显卡的时候暴力了点把显卡上的焊盘拔掉了一个,拔翻了主板上的两个焊盘,好歹又用镊子翻过来了,无奈换了个显卡好了,气死了...
显卡G86-630-A2

网友:
华硕的待机在0。03和0。05A之间!

网友:
是不是自动上电了。0。2A???

网友:
既然“这个板是全新的正版板”,那就在保,不需要费力气了。

网友:
修过了,人家肯定不保了
待机电路有轻微短路,用本本波说的触摸法找故障点,把待机修正常再说

网友:
查查显卡那边的电源,散热保护类的电路

网友:
楼主。不要随便动别人搞的机器。出了意外很麻烦的。以后要注意啊

网友:
开始不亮0.9电流 做显卡亮掉电 什么显卡 多做几次 还不行换个显卡100%OK

网友:
待机电流过大。。可以有轻微短路了。查下南桥网卡PCI供电有无短路。这几组供电都要待机供电

网友:
感觉是显卡做短路了

网友:
摘了显卡看看待机电流

网友:
华硕的机子很郁闷,掉电保护,无从下手,我试过集成显卡的,没上内存,电流跑1。2A的,晕死,上次几片华硕的板最后全是要么换板,要么退了,有一片NB和SB都换了,还是一样的电流

网友:
基本都是量的出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6115-2-1.html这个是我上次发的贴子,郁闷的华硕

网友:
1 重做显卡后加散热垫
2 主要查下供电部分 一般掉电排除散热都是供电不足引起
看看输出正常不
3 不行再查下CPU但愿供电部分
另外你没说清是掉电到待机还是一点没有

网友:
没看到后面的跟帖
待机那么大肯定短路了、
仔细查查问题也不大吧 算是轻微短路  开机芯片 系统高低管 附近电容看看

网友:
用电池也一样吗?

网友:
你的是用什么芯片组的。和什么CPU哦的。AMD的发热量就是大的。你要考虑先散好热再试下

网友:
估计向小贝花同志所说的 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
有难度,看到华硕的主板真的很头疼

网友:
我修到一台也是华硕的,查到CPU有一相供电不正常,用示波器查到下管控制信号一闪即无,查反馈线路也无问题。现在还在修理中,你睇下你那板是不是那样,另一组正常。

网友:
现在我在订芯片中,一显卡芯片,二51020芯片,如果换上这两个芯片还不行的话,我真的放弃了,郁闷的华硕!我宁愿它不亮机还好修点,妈的,偶尔还能亮机!
再骂一下华硕的机器先,妈的主板连元件号都不标,真的不想让我们维修员混了,操~

网友:
而且掉电速度之快,让我无从查起哪电压引起的掉电,掉电前掉电后,各待机应有的电压全正常,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看到我回帖吗?CPU供电一组正常,另一组下管没信号。我那机也是偶会亮下,量CPU电压是正常,因为另一组可产生电压,电感是相通的,所以量电压也就有。

网友:
还没有结果啊.我那台ASUS今天晚上又搞了一晚上.还是没好.继续关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看到我回帖吗?CPU供电一组正常,另一组下管没信号。我那机也是偶会亮下,量CPU电压是正常,因为另一组可产生电压,电感是相通的,所以量电压也就我有。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站内短讯了,也看了你的回贴,明天我再好好的去查一下CPU供电这一块。但愿有点意外收获

网友:
没有限流吧!~    显示了肯定不是散热问题    掉电后 0.21有什么电压没出来

网友:
《《《《《《《一看待机,娘的。,0。21V》》》》》》》》》》》》,,这个正好对应了你的掉电现象,修待机电流吧!回到正常值,你的电脑就修好了!不用怀疑你的BGA,是电源管理的问题!

网友:
待机大的话 一般都有地方发烫吧 怀疑显卡的话 就吧显卡拆下来看看 是不是待机还哪么大。。

网友:
显卡换一个新的做上去看看呀

网友:
我考虑有短路,可能是小电容,呵呵,猜的,因为前几天修了个HP  NC6000,5V待机电感短路,呵呵,烧机都烧不出来,最后只好5V去的所有地方全部查了一遍,拆了N个管和芯片,都想放弃了,最后,无聊的时候,发现5V电感旁边几个大的电容,角落里有一个小电容有腐蚀的样子,,更换后,正常!

网友:
华硕就真的那么难搞

网友:
新手路过,记下华硕掉电是大问题 谢谢

网友:
纠结的华硕,我也修到一台也是掉电的,现在不开机了。

网友:
换下CPU 试试

网友:
我前段时间碰到一个 A8T 是北桥问题 开机直接掉电 加焊了北桥 开机见LOGO 进系统  1分钟之内再次掉电
绝对是北桥问题 淘宝上查了北桥 卖桥的人说那个桥容易坏  卖了也不保

网友:
你 可以 试试不接屏 接个外接的 有可能是屏高压保护啥的  也许呢  不妨试试  !!

网友:
楼主的华硕问题解决啦吗?没有的话、你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开机芯片发过去的信号有短路现象,造成开机芯片自我保护。如果没有短路。那把显卡拿下来从做一下好啦。如果还没解决,那就查供电啦。

网友:
楼主的华硕问题解决啦吗?没有的话、你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开机芯片发过去的信号有短路现象,造成开机芯片自我保护。如果没有短路。那把显卡拿下来从做一下好啦。如果还没解决,那就查供电啦。
引用 网友D:

你昨天的板子好了没啊

网友:
怀疑还是你显卡没做好

网友:
这个倒是没考虑过,因为每次都能触发,明天查一下看看,感谢了!!
邮于芯片还没到,主板还放在一边,而且最近忙,不过我相信我能修好,呵呵,修好了发上来给大家

网友:
注意检查显卡周围的小零件

网友:
掉电  大多数是电压部分的问题   仔细看看电压方面

网友:
感觉重植显卡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