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的返修技术资料(摘抄)

楼主(2009-10-15):
BGA的返修
  由于BGA封装形式与传统的表面元件不同,其引脚分布在元件体底部,所以BGA的维修方式也不同于传统的表面元件。
  BGA返修工艺主要包括以下几步:
  1. 电路板,芯片预热
  2. 拆除芯片
  3. 清洁焊盘
  4. 涂焊锡膏,助焊剂
  5. 贴片
  6. 热风回流焊
  1)电路板,芯片预热的主要目的是将潮气去除,如果电路板和芯片的潮气很小(如芯片刚拆封,这一步可以免除)。
  2)拆除的芯片如果不打算重新使用,而且电路板可承受高温,拆除芯片可采用较高的温度(较短的加热周期)。
  3)清洁焊盘主要是将拆除芯片后留在PCB表面的助焊剂,焊锡膏清理掉,必须使用符合要求的清洁剂。为了保证BGA的焊接可靠性,一般不能使用焊盘上旧的残留焊锡膏,必须将旧的焊锡膏清除掉,除非芯片上重新形成BGA焊锡球。由于BGA芯片体积小,特别是CSP芯片体积更小,清洁焊盘比较困难,所以在返修CSP芯片时,如果CSP的周围空间很小,就需使用非清洗焊剂。
  4)在PCB上涂焊锡膏对于BGA的返修结果有重要影响。为了准确均匀方便地涂焊锡膏,美国OK集团提供MS-1微型焊锡膏印板系统。通过选用与芯片相符的模板,可以很方便地将焊锡膏涂在电路板上。选择模板时,应注意BGA芯片会比CBGA芯片的模板厚度薄,因为它们所需要的焊锡膏量不同。用OK集团的BGA3000设备或MP-2000微型光学对中系统可以方便地检验焊锡膏是否涂的均匀。处理CSP芯片,有3种焊锡膏可以选择,RMA焊锡膏,非清洗焊锡膏,水剂焊锡膏。使用RMA焊锡膏,回流时间可略长些,使用非清洗焊锡膏,回流温度应选的低些。
  5)贴片的主要目的是使BGA芯片上的每一个焊锡球与PCB上每一个对应的焊点对正。由于BGA芯片的焊点位于肉眼不能观测到的部位,所以必须使用专门的设备来对中。OK集团制造的BGA3000和MP-2000设备可以精确地完成这些任务。
  6)热风回流焊是整个返修工艺的关键。其中,有几个问题比较重要:
  芯片返修回流焊的曲线应当与芯片的原始焊接曲线接近,使用OK集团的BGA3000可以保证作到这点。它的热风回流焊曲线可分成四个区间:预热区,加热区,回流区,冷却区,四个区间的温度、时间参数可以分别设定,通过与计算机连接,可以将这些程序存储和随时调用。
  在回流焊过程中要正确选择个区的加热温度和时间,同时应注意升温的速度,一般,在100℃以前,最大的升温速度不超过6℃/秒,100℃以后最大的升温速度不超过3℃/秒,在冷却区,最大的冷却速度不超过6℃/秒。因为过高的升温和降温速度有可能损坏PCB和芯片,这种损坏有时是肉眼不能观察到的。OK集团的BGA返修设备可以利用计算机方便地对此进行选择。不同的芯片,不同的焊锡膏,应选择不同的加热温度和时间。如CBGA芯片的回流温度应高于PBGA的回流温度,90Pb/10Sn应较73Pb/Sn焊锡膏选用更高的回流温度。
  热风回流焊中,PCB板的底部必须能够加热。这种加热的目的有两个:避免由于PCB板的单面受热而产生翘曲和变形,使焊锡膏溶化的时间缩短。对大尺寸板返修BGA,这种底部加热尤其重要。OK集团的BGA返修设备的底部加热有两种:一种是热风加热,一种是红外加热。热风加热的优点是加热均匀,一般返修工艺建议采用这种加热。红外加热的优点是温度升高快,但缺点是PCB受热不均匀。
要选择好的热风回流喷嘴。热风回流喷嘴属于非接触式加热,加热时依靠高温空气流使BGA芯片上的各焊点的焊锡同时溶化。美国OK集团首先发明这种喷嘴,它将BGA元件密封,保证在整个回流过程中有稳定的温度环境,同时可保护相邻元件不被对流热空气加热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