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吱吱响

楼主(2009-10-15):
顾客送修一块D865PE英特原装主板,故障是开机CPU风扇动一下就停。顾客说该板在其他维修点整过,观察主板CPU电源管理芯片换过,型号是ADP3186 从管理芯片ADP3148换了一个,场管也动了,是两相供电。经过一翻测量,发现另一组有问题,下管控制集对地才26欧,怀疑是场管击穿,吹下场管测量,还是26欧。怀疑是从管理芯片ADP3148损坏,更换后开机正常了,测CPU电压才0.9V,并听到有吱吱声,手摸电感发烫,根据经验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ADP3186有问题,更换好的上去还是一样的现象,示波器测波形不正常,频率才34M,怀疑是主管理芯片外围元件的故障,但手下没有质料一时陷入困境,有这方面技术的朋友请帮助一下,解决一下电感发烫的原因?谢谢!!!!

受到警告 2#

网友:
航空局好快活

我是刚来的 -10 你在说什么

网友:
波形不正常 就是管子出来的波形 不正常  不暂时不考虑电感后的设备  接着修主供电

网友:
管理芯片全换了,波形还是不正常

网友:
吱吱声说明一种一相PWM电路不正常,用示波器测量你会发现波形不同其他几相(正常一般为矩形波)。
使用时间过长会造成该项电路发烫而损坏。
故障一般为该相上元器件损坏或者丢失。一般反馈电容丢失,对于电容很多人都不在乎,但对于PWM上电路的一些电容不能缺少;也可能是电阻烧毁或者遗失;仔细检测是否有断线;还有就是辅助芯片损坏或者主芯片本身的波形有问题也会造成。

对于你自己更换了芯片,那么检测的对象就是电阻、电容、PCB。

如果每相电路波形一致,却长时间使用并没有异样,那么可能是电感线圈啸叫,可以不用理会。

网友:
该故障已解决,我重点查了主管理芯片外围元件,因为从主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的波形就不正常,主芯片又没问题,所以查到主管理芯片附近的一直只小贴片场管不正常,更换后开机测试,波形完全正常了,吱吱声消失,一路跑码,显视正常此版修复!O(∩_∩)O谢谢各位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