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复位电压0.40V

楼主(2009-10-15):
一块845主板,上假负载,开机,各项电压值正常,内存电压正常,但量CPU复位电压只有0.40V,而且短接复位键,CPU复位角无电压跳变,量PCI,AGP,硬盘接口复位电压均正常,都有3V,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修了?没有维修思路,望高手指点,CPU复位不正常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我一块MS-7036其它都是正常,CPU复位也只有0.63V,无从下手

网友:
CPU复位是由NB发出的!你打CPU复位的对地电阻看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CPU复位的对地电阻是怎么打的?没打过,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用CPU假负载啊,就可以啊!

网友:
查北桥1.5V供电

网友:
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我都量了,CPU各项电压均正常,只有复位电压不正常,主板只有CPU复位电压不正常,其它地方的复位电压均正常!

网友:
不是让你量下复位脚对地阻值了吗?

网友:
不知道量,怎么量的?有高手告诉我吗?

网友:
CPU复位的对地阻值是怎么量的?望高手详细说明,我是维修菜鸟,才入行,只知道用假负载量各项电压,不好意思啊!!!!!!!

网友:
你的板是经书面复位的呢?门电路或者复位芯片
把这换了看看吧呵呵

网友:
对地阻值106

网友:
你跑线看下CPU复位时和什么设备一路的,可能被拉低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不过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哎呀,这个主板实在太难修了,修主板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换北桥南桥吧

网友:
可能是北桥挂了吧,郁闷!

网友:
主RST  : PCI A15脚 有3-5V   I/O 30脚或37脚 有3-5
               AGP A7脚 有3-5V  IDE 1# 3-5V

如果都有的话,   拆网卡芯片 再换I/O  到南桥

网友:
建议你把时钟IC换了再考虑``

网友: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设备拉低了复位电压,如网卡,IO,

网友:
偶有一块板,也是CPU复位偏低,只有0.24V,南北桥都杀过,IO,时钟,杀过,都没好,无从下手,以经凶多吉少,等楼上的说:如网卡,IO,    跟网卡有关吗?我没见过这样的例子,不过值得试试!棋待结果..

网友:
CPU的复拉是北桥发出的。。

先看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下IO看下啊 有的复位去IO了吧 呵呵 跑下电路

网友:
1查北桥工作电压(内存,总线电压,U供电)
2查北桥工作时钟,一般在时钟芯片旁边的68X电阻处测0.4V左右即可
3查PCIRST#1是否正常,一般检测IO BIOS 网卡 PCI槽的复位都正常的话,认为北桥复位正常
4北桥到CPU座间短路,有可能北桥,座子空焊,PCB断线等。
5INTEL板需要查HUBLINK是否正常(刮线打二极体值应全部一样)
6NVIDIA SIS主板BIOS坏也会导致没CPURST#"
7北桥坏或南桥虚焊、坏也会造成

网友(2009-12-24):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等待结果中。。。。。。

网友:
我曾经碰到楼主的问题,后换IO就好了。修理也就二十几分钟吧

网友:
你 那块主板是不是集成网卡啊 ,如果是,把网卡芯片拆掉,如果不是,看北桥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