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8通电保护修好了,有疑问?

楼主(2009-10-15):
机器送来时通电保护,二次电源管634B穿,装上通电,还保护,顺线路查R503  ,Q501 Q502穿R5058 R506断路  换上上述元件不保护了,但是没有高压,量sta9118无行脉冲输出,打开9118屏蔽盖,集成爆了,换了个stv6888可以开机,但是启动时有唧唧高频声10秒后消失显示正常,可能时6888不能代换9118 就买9118装回,没有了唧唧声,烤机中

有一疑问,原机C945和A733B配对,换上C954和A733(不带尾号B)不能开机,用A1980代A733后就好了是怎么回事??
stv6888到底能不能代stv9118???

网友:
这些问题 你完全可以先查一下PDF资料呀
而不是一味的问

网友:
stv6888能不能代stv9118.

C945和A733的问题, 主要是引脚排列的不同.

网友:
C945和A733的问题, 主要是引脚排列的不同.
对 好多同行看见型号一样就换上去 结果人为问题出来了
一定要看板上表的BCE 如果没有 就是原来的板上找个一样的管量一下 就知道了

网友:
C945和A733的问题, 主要是引脚排列的不同.
对 好多同行看见型号一样就换上去 结果人为问题出来了
一定要看板上表的BCE 如果没有 就是原来的板上找个一样的管量一下 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A:

难道A733B和A733脚位不同,有机会拆个好的量量

网友(2010-01-01):
IC可以代换,只是现在的IC本身有的质量不过关。
A733我这边所见到的都可以直代(因为常见,我没去看资料,所以不知道是否有脚位排列不一样的)
C945我见过脚位排列不一样的(也没查过资料,只是实际中遇到了)
所以在晶体管代换时,不是拿来就换,要先测量一下它的性能,同时可以判断脚位排列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