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2 笔记本 开机时常不亮且伴有进系统死机,

楼主(2009-10-15):
一笔记抱过来无法开机, 报价后, 上可调电源到1.42-1.11A徘徊后落到1.0A, 清理过内存,加焊内存槽后就好了, 放置3天都没问题, 顾客取回没两天又出问

题, 又是插拔内存就好了, 有几次进系统提示PCI.SYS文件丢失, 重新开机就好了,  开机一天都没问题,  交给顾客, 第二天又拿过来了, 情况变严重了,

每次进系统就蓝屏, 感到头疼, 感觉显卡虚汗, 没能力修, 抱到电脑城版主的店中,  清理了几次内存,把CPU拆开看了一下,就正常了, 运行了半个小时都没

问题, 怀疑自带的电源的问题, 换后也没出问题, 第二天去取, 询问是什么问题,  版主说是内存不良而已, 钱也不愿意收, 让我在旁边尴尬了好一会。(以

为小问题不好收钱,)  , 事实我想也不会是内存接触不亮这么简单, 无奈抱回店中, 开机又是不亮, 昏了, 买橡皮来回擦,时亮时不亮, 能进系统有时也会

当机。  这个笔记本烦死了, 只想学点技术, 想知道别人时怎么修的, 没想到来回折腾还是没搞好 。

    这个笔记本我是没能力修了, 来回返修太麻烦,  这是开店几个月丢掉的第3个笔记本顾客了,  一般小店很难让顾客放心把笔记本放在店里修,

这几个顾客因为我们的服务态度热情才敢把笔记本放在我们这边修, 哎!!!!!

   不过发现版主的好厉害, 修笔记本不用可调电源, 也没看他用过诊断卡, 直接用耳朵听,(羡慕!!!)

网友:
严重的灌水行为哦

网友:
这种机器排阻爱坏,常见病!  不能进系统是PC卡槽子下面的那个芯片坏了  换了就OK    技术是经验积累出来的

网友:
笔记本故障千奇百怪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不好意思,说的是我吧。那天你拿过来,确实是不亮,我就拆装了CPU就亮了,然后启动报文件丢失,就擦了擦内存,再开机就进系统了。我还是怕不稳定,你走了我点了一下午,第二天又点了一上午,没出现你说的蓝屏,以为就是接触不良,没想到回去又出问题了。
你如果想学维修,有时间的话欢迎来我店里来,反正我就一个人,也蛮无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店在哪里?

网友:
经验之谈, 以后类似情况会参考您的意见,  感谢!!

网友:
不好意思,说的是我吧。那天你拿过来,确实是不亮,我就拆装了CPU就亮了,然后启动报文件丢失,就擦了擦内存,再开机就进系统了。我还是怕不稳定,你走了我点了一下午,第二天又点了一上午,没出现你说的蓝屏,以为就 ...
引用 网友A:

     很感谢您的热情招待,     , 如果以后有笔记本请您帮忙千万别不收钱, 我拿过来的笔记本肯定是顾客的, 只要修好了我就有钱赚, 关键是赚到了顾客的信任。。

网友:
3V5V的电容也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