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换了个管座后显示显然高压不工作了

楼主(2009-10-15):
我有台CRT显示器,因为去别人那修嫌浪费。就觉得自己搞搞,本来问题是开机后屏幕一直是很暗的,如果用手调节加速级电位器就会变好。这个显示器是双焦的。我问了一个师傅,它说叫我换个管座就行。因为我自己有过维修电视的经历所以就想自己试试。可是换好以后就出现黑屏这种情况,菜单键也没反映。高压没有工作。请问大概是哪方面问题啊~!

网友:
本来问题是开机后屏幕一直是很暗的(换管座,除非管座潮湿了)
屏幕暗的话,得查查,是对比度不够还是亮度不够
对比度不够的话,查尾板上的一排线中有个对比脚电压5V左右
亮度的话,查G1电压和G2电压相差   有些高压包可以调的哦,有些调不了只有改G1电压了
EPROM错了也会导致暗哦。。。

网友:
可是换好以后就出现黑屏这种情况,菜单键也没反映。高压没有工作。请问大概是哪方面问题啊~!
可能有短路的地方了
你仔细看看 焊的 有短路没有

网友:
个人觉得你换的管座和原管座有不同的地方~,我有个美格的换管座后无G1,经查是座子与原来的不一样,短路所致~

网友:
看原来的管座跟你现在换上去的脚位,哪个脚是不是空脚,你可以把原来的管座用细针插入孔,一个个脚量是否相通

网友:
您换的管座内部结构与原来的不一样!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