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6S(TFT1780PS)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15):
机    型:AOC-176S(TFT1780PS)
          故障现象:黑屏、指示灯常亮,按键失控!
       维修过程:测各关键电压都正常,各按键均正常!怀疑是程序问题,从网上下载源程序用580U写入后,显示器正常工作!
       此显示器方案:
        1、芯片:TSUM16AK_PM25LV512
            2、料号:715L1558-1-2
            3、屏型号:AU-M170EG01
             4、程序版本:56G1133-79-AA1
维修过程虽然简单,但也可供大家参考,顺便把该机源程序传上来:

网友:
非常感谢,上次我就有这样的一样的机器没修好,因为找不到程序也没580U
直接换了原装板 。。
看来得买个刷程序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