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M2NF6G-VSTA 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15):
故障板型号:华擎AM2NF6G-VSTA  , AM2接口 , 单桥NF-6100-405-A-N2

故障现象:点不亮,不复位

检测:
1:VCORE= 1.2V , VDIMM=1.8V   VTT_HT=1.25V    均属正常。各时钟正常
    仔细看了看VTT供电处有三只场管:Q35 Q38 Q56。习惯性的认为:应该是一只上管,两只下管并联。
    后来拿表一量,发现不对:Q38是上管,Q35是下管。Q56与下管Q35的D极并联,但G极,S极并不是并联在一起
    通电一量,Q56:D极1.25V   G极0.7V  S极0V
  跑Q56 G极线路,发现通过一103电阻接12V;同时接一小场管Q39(K72)的D极,K72的S极接地。
  通电测量,K72的G极电压高达5V。直接取掉K72…………Q56有1.25V的输出了。但是,另一故障现象又出来了

2:现在是VTT_HT=1.25V,Q56也有1.25V的输出。但是VCORE  VDIMM没有输出了!
  奇怪,之前都有VORE和内存电压呀?
  测量VCORE电源芯片的EN,为0V。不管他,直接查内存供电电路,发现4500的1.3脚为5V;2,4脚为11.6V;5.6.7.8脚电压0.6V
  明显不正常。直接将4500更换。接下来另一个故障现象又出来了

3:能点亮了,但是关不了机。一点关机排针,复位灯常亮,断不了电。同时VCORE=1.1 内存电压1.8V VTT_HT=1.25V
  CMOS跳线正常,先换了一只IO。仍然关不了机。当检查到Q39(已取掉)的G极电压时,发现如下现象:待机5V,开机0V,关机时变成5V。随即补上一只场管,故障排除。

   以前遇到过这种关不了机,一关机复位灯就亮起的故障。一般没有想到本例中的Q39取掉会导致不能关机

网友:
不说你是高手,那是我嫉妒

网友:
这个故障其实就是内存供电IC损坏所致,LZ把问题弄得太复杂了些.

网友:
4500那个管子是很容易坏的 一个通病 拿了个3极管 多没控制电压了

网友:
像4500 这样的芯片是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
精品文张!!在这里想问题下这4500场管的内部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谁有它的PDF?

网友:
它只是一个起  快速唤醒功能的供电芯片   我认为   不一定对

网友:
这位兄弟可能没有仔细看

比较迷惑人的是:没有取掉K72小场管之前,VCORE和内存供电都正常,4500肯定也输出正常。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去怀疑内存供电不正常?

网友:
它只是一个起  快速唤醒功能的供电芯片   我认为   不一定对
引用 网友A:

不是供电芯片,就是一个双场管

网友(2015-10-31):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最好是原件代换,更不可拆掉不装,否则可能出现更奇葩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