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问题

楼主(2009-10-15):
不接光驱要蓝屏,接光驱就不会蓝屏。是什么东西坏了?系统换了很多次,硬盘检测也没有问题。

网友:
查下,主板光驱的IDE接口那边是不是有短路上什么的

网友:
换几个光驱试试,是不挑光驱。。要不就楼上说的了。。

网友:
蓝屏和光驱没有多大关系吧,一般是内存,系统,硬盘有坏道,还有就是主板

网友:
考虑IDE
,内存

网友:
会不会供电有问题呢?

网友:
跟系统和光驱没有关系的最好向上面说的查IDE口是否有短路,查看一下。

网友:
IDE每一脚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