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新手有问题,谢谢

楼主(2009-10-15):
我是刚接触修本本,遇到两台电脑,一台NEC的老本本,日本的淘汰机吧,型号VA18XDXEJ,开机电流0.37,指示灯着一盏,再就没反应了,主板是一块大板和一块小板,小板接硬盘电池等,取开小板不开,转上多久,CPU凉呼呼的。
  还有一个IBM小本X30,在外面看过,他没修,然后让人做过手脚,我找到两处短接的地方,没有待机电流,也不开机,请问怎么下手啊?顾客说是在开机状态拍了一下坏的,我真的无从下手啊!不知道前者是做什么了!

网友:
路过,问题复杂

网友:
开机状态下拍坏的?是不是接触不好啊~~日待机都没有这么开机啊~~看看保护隔离电路吧

NEC的板接硬盘电池等,取开小板不开,转上多久,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你笔记本的贴发到笔记本那比较好

网友:
啊?大哥,这里是主板专区啊?这个问题你最好去笔记本专区去问啊